联想 TD336_330 TDM500-ch 更换投影灯及复位时间

楼主(2009-12-30):
联想 TD336_330 更换投影灯及复位时间

    1、投影灯型号:P-VIP 250

    2、更换灯泡
    1. 由于投影灯中含有水银,因此应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
    2. 请勿触摸新投影灯的玻璃表面:这样做会缩短投影灯的使用寿命。
    1. 请至少在更换投影灯之前一个小时将其关闭并拔掉投影机的电源插头。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烧伤。
    2. 建议您不要尝试更换安装在顶棚上的投影机的投影灯。如果必须更换投影灯,请戴上护眼镜以防止投影灯的破碎玻璃掉入您的眼中。
    请参见下面的附图,并一定按以下的顺序作业:
      1. 拉起螺丝橡胶塞(a)并顺势往图标方向转至一边(b)。卸下灯箱盖上的螺丝(c ),然后抬起灯箱盖并将它们放置一边。
    2. 卸下灯座上的两个螺丝(d),然后抬起灯座把手(e)。
    3. 用力拉出灯座(f)。
    4. 反过来从步骤4 执行到步骤1,安装新灯座。
    更换时,灯座放置的方向应该如图所示。

    3、重新设置投影灯
更换了投影灯后,应将投影灯使用时间重新设置为零。请按照以下步骤执行操作:
    1. 按menu(菜单)按钮打开osd。

    4. 按enter(确定)按钮。
     复位投影灯使用时间

网友:
来学习学习!!

呵呵…………

沙发

合成科技 -10 来论坛大半年了,还不知道规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