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9-12-30):
我有一台BENQ   FP71G  显示器,电路板上2个5707烧了,还有Q805(15P05)也烧了,我用相同型号的(15P05)和9024代换Q805,一通电Q805就开始发汤,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急,大家帮帮忙啊,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Q805是不是给高压部分供电的那个场效应管,它一般是P沟的管子呀,请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1 变压器全补焊
2 俩个5707的中间有个点22的电容,它坏了就会烧5707

网友:
俩个5707的中间有个点22的电容册下来量量了

网友:
2个22的电容我对换了,还是Q805发汤

网友:
楼主    我还以为又会烧5707啊    既然你说Q805发汤(9024)肯定它的催动管有问题了,查它周围的2个小芝麻三极管和一个稳压二极管     用万用变量下9024的阻值就知道那里问题(可以对着另一路的9024做参照修啊)

网友:
好了,我把9024下面的一根小线玩断了,害我修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