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3000识别不了的盘?

楼主(2009-12-30):
有一块迈拓的fireball 2F030J0110211和希捷的u series 5 型号8T320211A连上PCI3000不认盘,MHDD也不认,开机可以认盘,可以进系统。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图片是在别处找的,但外形一样。

网友:
好像跟主板有关,我的一块华擎 P43 也不认。

网友:
是专用主板,别的都认的!

网友:
这种盘好垃圾,固件有问题的

网友:
MT的跳安全模式进相应模块加LDR。
ST的接COM线看。

网友:
这个是MT40G的薄盘,你的PC3000是不是没有这个固件啊?

网友:
兄弟你的盘是不是没跳主盘模式这个盘必须跳主盘模式不然是报错的!还有你那个希捷盘是必须用com口指令才能连上的!

网友:
迈拓的跳的是主盘!可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跳线对不对,跳线不对MHDD和主板识别是两样的!·

网友:
跳线是对的,和盘面上的跳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