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硕865泰克主板开机不走诊断卡走00,但复位一下就可以跑完亮机!!

楼主(2009-12-30):
一块硕865泰克主板开机不走诊断卡走00,但复位一下就可以跑完亮机!!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呀,请给个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
大家帮帮忙呀!谢谢!!

网友:
复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正常呀,好郁闷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下把

网友:
查下灰线至南桥间的线路

网友:
但我查啦复们都还正常呀

网友:
查查灰线相连的元件,有些小晶体管容易坏。在ATX座附近或南桥附近

网友: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