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A8J开机掉电

楼主(2009-12-30):
我有一台华硕A8J的电脑 ,开机掉电,显卡上的小板有响声。不 放显卡板加电都正常,换显卡后也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解答一下
华硕
显卡
掉电
电脑

网友:
量显卡板上面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你要是AMD的cpu的话换 个cpu试一下,还有北桥

网友:
陈永光
这位师兄
我这里有一台跟你一样笔笔 不通电 待机0。01 测不到3M 5M 触发后可以测到3M 5M
触发后电流0。02 测各电感没电压
请问这笔记本待机是没有3M 5M吗
还有是开机芯片LPC47N217

网友(2010-01-30):
我也接到一台掉电的,跟楼主一样,还在检查中

网友:
怎么个想法???

网友:
........显卡散热搞好了没

网友:
测下显卡有短路不

网友:
CPU 座子 可能比较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