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板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2009-12-30):
这种主板用在什么地方的,求这块板的资料?  供电是多少伏?
主板上有些标识T700 R+ REV 1.0      cpu:c7 1000/400
有修过的说说,谢谢

网友:
没有见过,会不会是一体机上的主板呢,期待有修过的人指点~~

网友:
看看DC座旁边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工控机上很多用这种

网友:
不清楚、期待楼下高手

网友:
工控,车载,POS机都有用,12V4.5A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4.5A的电流?

用了个DC 12V 1A,  测了下供电,  开关键上有3.3v待机电压,时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