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被摔后

楼主(2009-12-30):
刚有客户拿一IBM R52 来,说笔记本摔了,在笔记本包中摔的。故障现象是:能通电,屏幕白屏没显示,接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能走滚动条,但滚动条过后一直有光标在闪动,进不了系统。拆开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常,屏线又重新安装也是一样的。
这会把笔记本装起来,通电还是白屏,但是可以感觉到第一屏,第二屏,以及滚动条,进系统的时候的样子(不是隐约能看到的,只是通过屏的亮度的闪动)进系统后屏幕很亮,没显示,放一会后还能感觉到有屏保。
有点表达不清了

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会是什么地方问题?显卡?屏线?屏?还是……

网友:
大哥,这个问题不是单一故障
1,既然外界正常显示,先确认从SB或显卡-->lcd的问题,
2, 至于不能进系统,最好看看硬盘的问题,检测一下硬盘的线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一般大芯片容易脱焊哦。。有些甚至直接摔到扯掉点。。。先要搞亮屏,我觉得可以直接加焊一次显卡。。。至于进不了系统。。就看是硬盘或者南桥了。。。也有可能说不定你把硬盘取下来重新装一次也有可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