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进水维修一例(已解决)

楼主(2009-12-30):
IBM R50E,开机不亮,电流跑0。3几,拆机后看到主板进水,CPU供电芯片ADP3205那一带,有三个电容明显腐蚀,其中一个拆下来测时,因为太小,用表笔正反接触时被弹飞(以后一定要注意这种小东西)。后来在料板上同一位置拆了一个过来。 另外两个电容没坏。师傅说电流到0。3几是CPU电压没有,测都没测让直接换ADP 3205,换完后再清洗所以有水渍的地方,清洗装机后OK。有个很有经验的师傅,修起来是很幸福的!!

网友:
这种情况倒不一定是3205坏了,进水的机器都是整板洗净后烤干,再上电。多半都会好。板子上有水一般都点不亮。楼主把顺序都搞错了

网友:
这种情况倒不一定是3205坏了,进水的机器都是整板洗净后烤干,再上电。多半都会好。板子上有水一般都点不亮。楼主把顺序都搞错了
引用 网友A:

水渍在3205那一带,其它地方目测没有进水,而且腐蚀的三个电容也都是在3205周边。  我也是清洗完3205周边后上的电。

网友:
大部分进水的机子清洗干净烘干都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