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主板不认鼠标

楼主(2009-12-30):
今日接修一主板,故障现象为不认键盘、鼠标,哪怕是把键盘鼠标转成U口都不行。
维修过程:检查发现该机CPU775座有几个针脚歪了,校正后,故障排除。

网友:
以前月饼发过类似故障的帖子,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cpu能引起键鼠工作不正常吗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学习了

网友:
看来,以后遇到键鼠不能用的问题,还要查查CPU了!

网友:
这种情况  真的没遇到过
我去搜下  看还有那些例子

网友:
控制键盘和鼠标的不是南桥吗?

网友(2010-12-15):
哎,以后要注意一下CPU了,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去看它!

网友(2011-11-28):
鼠标用不起  跟CPU有关    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