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521F提示卡纸2

楼主(2009-12-30):
一台三星SCX-4521F一体机提示[卡纸2]检查内部,我拆开后在内部没有发现纸,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出纸传感器 看下,以下是网上查到的
三星一体机565P、4251机器显示卡纸“2”维修方法:

1)找到565P主板上CPU第84脚,4521主板上CPU第92脚。

2)用精细工具分别将第84脚和第92脚,轻轻拨起,使其稍脱离线路板(与线路板绝缘即可)。

3)找到565P主板上R13电阻,4521主板上R138电阻,将接近CPU一端用精细工具轻轻拨起,使其与线路板脱离。

4)用细铜导线将565P主板上CPU第84脚与R13电阻拨起端连接;将4521主板CPU上第92脚与R138电阻拨起端连接。

网友:
出纸传感器是不是断了

网友(2010-04-08):
出纸传感器,在什么那个位置

网友:
可能是进纸传感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