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不走码

楼主(2009-12-30):
今天接了一个客户的主板(硕泰克SL-86SPE2),先是不开机,后开机复位不走码,测量电压正常,复位电路也正常,是不是桥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板的CPU座是针穿的吗?不是的话CPU座容易虚焊

网友:
是针式的,CPU周围有电容鼓包,我已换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资料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换的电容都对吗?  有时换电容差的太多了也不行啊!   要是对的话,你就压压桥  看看是不是桥虚焊啊!

网友:
可能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