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22通病

楼主(2009-12-30):
昭阳V22的机器,MAX1632无输出(确定芯片正常周围元件没有问题),线性稳压块2591有点发烫查过了这个芯片应该是给H8供电的,量了输出电压5V正常。供给MAX1632 SHDN 0V 查线路到H8/3434  供电,周围元件都正常。个人觉得是H8/3434坏。 没有次芯片更换有点郁闷!同样的故障点这是第2台。。 请教朋友们。是有别的原因吗?还是我的思路错了!

网友:
支持一下  不太清楚  希望高手来

网友:
更换3 v  5v  滤波电容应该可以好,那个2951发热是过载了。这个问题以前碰到过,现在都没修到这种机子了!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台这种机子.请问你的电脑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