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3灯管只亮一根

楼主(2009-12-30):
确认二根灯管都是好的。上下对调均能点亮。客户拿来时黑屏,经查换过C5706后(用13003w代换),现只能亮一根,过几秒后保护。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确认二根灯管都是好的。上下对调均能点亮。且用单灯高压板均点亮过。就是上面一个接口点不亮。

网友:
2灯的高压电路2路输出的部分是一样的,参考好的那一路修,不是很困难的

网友:
上图了,就是上面那个接口灯不亮

网友:
版主,这个是不是一分二的了,通过L202的,那二个接口电容也对调过(C212,C211)还是一样。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上去就是了。

网友:
不好意思了,毛病找到了,我把那个接口内的针给弄弯了

网友:
但是开机过几秒还是保护

网友:
呵呵 把保护去掉吧 应该可以用一段时间
第15脚接地哦 肯定亮

网友:
去保护了 就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了,15脚接地后,正常亮了。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请高手赐教了

网友:
现在还是要请教大家,现在为什么左右亮度不均匀呢,过会儿上图。这个机子亮度怎么调节啊

网友:
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了,短接后亮度明显偏暗。一根用原高压条,另一根用通用条点,亮度正常。说明板子电压下降。高压不够。

网友:
13007是不是能代5706?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13003,13007应该也可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是那个芯片15脚接地

网友:
用原管代换,,,,,,参数要一样

网友:
请问哪一方面是保护的?谢谢

网友:
现在好了,又出现一个问题了。不接信号线,电源指示灯,出现下面画面,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

网友:
如下面的图

网友(2010-04-03):
这款机子的这个变压器坏的也不少,比明基的高压线圈坏的多了

网友:
上面的图片好象是老化信号的样子啊

网友:
不接信号线,是显示这样的啊。

网友:
不知道哪位有没有这款机器的电路图啊?

网友:
看来楼主的这台机器也是多灾多难的,一般5706坏 我这边都是用5707代换即可,楼主在不行先用通用高压条试一下 不接信号线出现这种画面是正常的 说明没有信号过来 老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很明显正常的啊!你看英文撒!Self Test Feature Check
不明白翻译一下总可以吧!

网友:
因该是保护问题

网友(2010-05-12):
反馈电路上的问题吧 仔细查一下 应该不难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