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高压板接口问题

楼主(2009-12-30):
各位大侠,谁能告诉我天逸100的高压条上接口的七根线电压和定义是什么,我只知道两根VCC供电19V 两根是接地端,另外三根我就不清楚了,其中一根开机有3V电压输出,应该就是开关控制信号了,还有两根就不清楚了,是绿色和紫色的两根,希望大侠能告知了。

网友:
不需要接多了。直接供电。。地线。和开关机信号就行

网友:
只需要接3根就可以了,需要调亮度就接4根,多余4根的要么是高压条带灯或者是供电和地用的是双线

网友:
你有高压条,接到主板上,找个图纸对着看看,只需要找到图纸上如下条件就知道了
第一  要知道笔记本给高压板供电电压是那个,(VIN)
   第二  要找到笔记本的开启信号(ON/OFF)
   第三  要找到笔记本的亮度信号,(ADJ  通常这个可以不用接,但是用户的亮度是调证不
了)
   第四  地 (GND

网友:
其实没图纸的话也可以找到这些定义
你可以找到高压板上的控制ic的datasheet 上面有定义,量下通到接口上的那一个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