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源接口求助

楼主(2009-12-30):
一般笔记本电源接口都是一正一负,可戴尔笔记本的电源接口是中间有一小针,内外有两层一正一负责19V,请问中间的小针脚是作什么用的,可以不接也能开机。

网友:
检测适配器接入的

网友:
对,这个是用来检测适配器的型号和功率的

网友:
电源功率检测pin,不接能开机,但不能充电!

网友:
那个脚用两个电阻分压3-4V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哦 ,  原来如此 , 有的假DELL适配器就不能充电, 还 报错, 是不是就是那个针没有发挥作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