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3600不定时的掉电

楼主(2009-12-30):
清华同方超锐F3600有时能连续工作几个小时,有时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会自动掉电,发现掉电前笔记本上面的适配器接入指示灯不亮了,过不了多久就会自动掉电,如果那个外接电源工作指示灯亮着的话,电脑就不会发生自动掉电现象,拆机后检查到cpu多个供电滤波电容击穿,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因为这台笔记本有时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也没事,所以不敢冒然乱动,特向基地各位师傅们请教,像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为妙。

网友:
多个滤波电容击穿了,不可能开机啊!
你量滤波电源的时候有没有把cpu拿下啊?

网友:
“拆机后检查到cpu多个供电滤波电容击穿,”不会吧老大,这样也能开机?换掉电?问题不是在那里吧

网友:
谢谢二楼提醒,刚刚发现确实是cpu插在主板上测得的,拿掉后滤波电容的阻值又上去了。那么掉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呢?南桥,电源管理,开机芯片?有时又能正常使用,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麻烦?

网友:
掉电的故障比较麻烦。先确认一下散热是否问题。

网友:
CPU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