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p4m800-ml主板检测1M内存死机

楼主(2009-12-30):
神州p4m800-ml主板检测1M内存后死机,诊断卡停在4E。如下图:

原故障为客户在ddr1内存插槽上插了条ddr2内存,导致供电mos管烧毁。恢复供电以后出现如上故障。
已经更换了内存供电和北桥供电的mos管、电容。bios刷过。内存插槽也换了。
目前没思路,下一步要修哪里?

网友:
会不会是烧了北桥的内存控制器呢?

网友:
暂时不考虑北桥原因。
内存数据线地址线阻值完全一致,时钟正常,spd供电正常。

网友:
CPU换过没有?

网友:
我是不是眼花了,CPU一项显示的好像是奔腾5,跟CPU有关吗

网友:
查查内存总线终结电路有没有问题,就插槽边上的一些成组的小电阻、小电容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MOS管换的不对,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内存的91 92脚查了没。串行时钟数据线

网友:
换CPU和内存试试

网友:
bios显示CPU信息不对吧!!1,换BOIS芯片再刷一下

网友:
先刷边bios 如果不行看看背面的电容是不是有掉的

网友:
先考虑BIOS,大修,貌似检测板载设备的时候挡了,网卡声卡COM口全部干掉
]

网友:
有没有结果啊,关注啊。。。

网友(2010-03-02):
我一块七彩虹P4M800-775的 也是检测了内存后死机  诊断卡能跑完  也能亮机  BIOS刷几个了 但是都是老样子 CPU只支持奔腾D的 赛扬D P4的都不支持  内存换N条了 内存供电 时钟什么都正常的  现在没头绪了  哎。。

网友:
还第一次见.P5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