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N80 升级BIO失败怎么办

楼主(2009-12-30):
求助 ASUA N80 升级BIO失败 开机后到ASUS画面死机 能进BIOS 然后我把BIOS芯片MX25L8005M2C焊下来 用西尔特580U编程器能读 检测芯片为空 不能效验 不能烧写 问了好多高手有说芯片坏的 还有说转换座坏的 有说加密的 很郁闷 请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刷写BIOS前首先要备份。。

网友:
BIOS内容坏或者丢掉,有什么烦的呢。这个颗粒不能擦写就找个颗粒来,写个新程序就可以。直接升到你需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