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鼠标不受控制

楼主(2009-12-30):
索尼笔记本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刚开始还可以控制鼠标,过五分钟之后,鼠标就开始不受控制,慢慢慢向左下角下滑,然后就不见鼠标的箭头了,用外接的USB鼠标也是控制不了,装过系统杀过毒鼠标也是一样不受控制。请问谁碰到过这种现象,请指点下!急、急、急!拜托各位大哥啦!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机器,有可能是触摸板坏了,可以用排除法先试试

网友:
不插触摸板,单用USB鼠标

网友:
还未拆机试,打算先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看能不能解决?不能就拆机看看。不知道你们在软件方面能不能给点意见?

网友:
先搞个USB鼠标玩玩看怎么样     换个系统看看    触摸板的线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像这样的 问题一般都是软件引起的
你进BIOS看看 对不  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