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声音问题

楼主(2009-12-30):
有一块华硕P5SD2-TM/S主板,AUDIO线不会插,请大家帮我找一下接点图给我。

网友:
如果是10PIN缺一PIN的话 就短接没PIN俩边的

如果是⑦pin的话 就短接 56

如果是14pin的话 你问下百度

网友:
是14PIN的,那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再问一下,线插错了,会烧主板吗?

网友:
不会的,不过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