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元器件替换

楼主(2009-12-30):
一台17三星液晶,这两个8脚的芯片是什么  上面字迹模糊了  旁边是标注U204
用4501M复合mos管替换,几分钟后屏幕会闪。是替换的不正确吗

网友:
高压部分不好修,你说的这个芯片一般情况下是MOS管,因为电路中有两个是对称的,好坏可以通过参照着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一个也是模糊的,换了个电源高压板可以亮,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替代那个

网友:
可以代换,可能板子还有故障吧

网友:
高压板上拆个类似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最好先查一下型号,引脚定义。
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单个复合MOS管,还是上下管细构的再代换

网友:
该高压板了

网友:
有些是看得不太清楚的,放点酒精弄湿了再看会好看点,我都是这样看的。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一下1脚和8脚   或  3脚和6脚的值D-S值,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复合MOS管

网友:
可以用4503 4511 4606代换试一下
可能是4501的功率不太够
还有就是你要查一下有没有管子击穿的
再就是电容一定要换掉

网友:
要是复合管的话可以用 4532替换的

网友:
用4606代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