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正屏740N

楼主(2009-12-30):
从显示器VGA电路板上出来四根线,一根蓝色的地下,三根白色的线分别是,KEY1 KEY2 LED-G 现在知道接在按键板上,但是桉键板上有八个针,通电后供电分别是0V、31V、12V、5.5V、3.3V、0V、7.3V、0V
谁知道线是怎么接的呀,高手帮帮我

网友:
接不了的,接口是不一样的,,,,,

网友:
能接的,因为线就是摔掉的,他家孩子不小心把显示弄到地上摔开了,所以让我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组

网友:
请查看一下按键板电路,到底是对地式、还是矩阵式、还是轻触按键式,不用测量电压,没用。

网友:
那个我就无能为力了,我不会判断呀,

网友:
能告诉我怎么样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