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主板跑25后又跑D5

楼主(2009-12-30):
昨天客户把机箱和液晶显示器都拿店里说玩会游戏电脑就不能开机,因为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只好两样全弄来。我先是打开机箱插上诊断卡刚按电源就开机,CPU风扇转起来诊断卡开始跑码,当跑到25的时候停止。25,我第一反映是显卡不过,第二反映是北桥虚焊。重起,压住北桥开机诊断卡再次跑到25!老子操,想到25也有可能会是内存,于是拔掉内存重插,再次开机跑D5! 。。。。。     只好拔掉内存插上阻值卡按着测AD线阻值667    加电测184针1.83V    内存小电阻也没有坏的怎么显卡不过了了?  再重起,突然又过了,代码一路跑到00  显示介面出来了!保存了BIOS按DEL键进入设置的问题,不按F1了,再开机又出现按F1和按DEL键的提示,*脏话*测电池2.96V   妈的这电压不低呀#24   我又上上,准备解决一插电源就开机的问题  20针量   第9针给74HC14d的门电路供电第14脚 ,么是门电路损坏换了门电路结果还是一样,用万用表笔触晶振右脚时板子就开机再触晶振时板子又开机!*脏话*  就这样撞上了,赶紧换了晶振。我X  过关了!本意味像张和平老师说的那样跟换晶辰有可能跟换失败,必须和谐振电容一起跟换 这样维修的成功率要高一些!还好没有失败不然再找谐 振电容多麻烦呀  我还是维修新手了

网友:
楼主 你说的是32.768晶振把  怎么不保存BIOS还是那有关系吗  我记得开机首先就是32.768晶振必须起振  你这主板能开机  为啥还是晶振是坏的呢  不明白  我也是新手

网友:
请问你说的那个晶振上电测量有没电压?我看你的意思好像是不好像给晶振加了一个电压,然后就可以跑乐?是这样么,看了老半天也没怎么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要是那样的话、那问题就在明显不过了、你是搞维修的、晶振没电压总会明白从哪查起乐吧?直接看它供电是从哪来的、然后在依次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