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源希捷硬盘无法F级

楼主(2009-12-30):
前几天客户拿了个希捷120G的硬盘搞了几天还没搞好求助   MODEL ST3120022A  SN 3LJOBB20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写错了还是怎么了
  开次拿来的时候 Age=4F Type=22 MxCyl=16358 MxHd=2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Age=4F Type=22 MxCyl=16358 MxHd=2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Age=4F Type=22 MxCyl=16358 MxHd=2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做了下自效准变成   下面附件
字节太长只好附件形式
   高手回答

网友:
明知要扣我5分也帮你看一下。
和我开始下载前估计的情况一下,是你没砍头的缘故。
LJ说明是4个头的,工厂砍成了3个头的120G,说明是有一个头不行了(当然也有极少数是原来没问题,工厂为了订单原因故意做小的),你现在LOG里2头读全坏,3头写全坏,有两种可能:
1、2和3头真的坏了,全要砍。
2、原来用过k指令砍过头,看来特别可能的就是2或3头,现在你开始SF前没用k恢复成FF或砍成和以前的一样,所以后面两个头的实际位置不对应了,重新设置就好了,由于我不知道你的盘原来砍了几头,只有你自己试了,最好全恢复后在线看LOG,哪个头坏就砍哪个。

网友:
不要扣分的吧
怎么使用K指令砍头

网友:
晕啊 没人了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