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显卡。北桥。南桥。CPU座--返修率多少

楼主(2009-12-30):
已V3000显卡 为例----我们用的是同江的BGA
有时候 是用 原显卡 重新做 了---换的话 没新的 都是从料板拆
做显卡 返修率很高 加 垫片后也很高-------有时候1个星期 有时候 3天------------ 1月------而且 在3各月的质保中 断断续续 就要 重新加焊----

------------------------------------------------------------------------------------------
笔记本第一次大修后 基本各 1月 就要修一次。。。。。。
你们呢?

网友:
v3000的返修率都是这么高的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加焊6150的时候不要将那点胶给去掉,直接加焊,那样的返修率会低些,要大胆尝试,我就是这样做的返修率还是挺低的

网友:
那是6150芯片内部问题!不是BGA的问题!

网友:
6150要拆胶 然后重值珠做 做好后加胶 加0.5-0.8的铜片散热 要是客户同意改风扇的话 基本是不会返修的 我今年修了怎么也有100台了 回来的也就5-6个 还是没改风扇的 7200修的多 差不多150台

网友:
我们这里现在 加的是铝合金的垫片 就是好散热风扇边上的那种 自己剪的。不知道楼上说的那种铜的有专门卖的吗?

网友:
织球返修率底.

网友:
只要客户不玩什么大游戏 返修不回很频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