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000不开机

楼主(2009-12-30):
机器不触发。待机电流0。03,3V、5V电压都正常,而且有时能上电开机,就是经常不开机,请高手们进来指点指点!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为什么不能开机?因为有的供电没起来。查为什么没起来?哪个环节有进无出?不想查就换南桥、EC等跟开机有关的芯片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