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精英 865-M7 这板能修内存不?

楼主(2009-12-30):
中央处理器    Pentium 4 Socket LGA775处理器
  FSB 800/533 MHz
  支持 Hyper-Threading 技术

  芯片组    Intel® 865GV & ICH5
  北桥: Intel® 865GV
  南桥: Intel® ICH5

  显卡    集成 Intel®图形模组II

  内存    双重-channel DDR 内存系统结构
  4 x184-针 DDR SDRAM DIMM 插槽最大支持4 GB
  支持 DDR400/333/266 MHz 2.5V DDR SDRAM

  扩充槽    1 x AGP Express 插槽
  3 x PCI插槽
  1 x CNR插槽

  储存    Intel® ICH5 支持
   4 x Ultra DMA100/66设备
   2 x串行 ATA设备

  声卡    Realtek ALC655 6-声道声卡
  兼容AC97 2.3规范

  网卡    Realtek RTL8100C 10/100 Mbps 网卡

  后面板 I/O 接口    1 x PS/2 键盘& PS/2鼠标接口
  4 x USB 接口
  1 x RJ45 网卡 接头
  1 x VGA 接口
  1 x 并行端口 (LPT1)
  1 x串行 端口 (COM1)
  1 x 音频 端口 (Line-输入, Line-输出, Mic-输入)

  内在 I/O 连接器 & 接针    1 x 20-针 ATX 电源 接头 & 4-针 12V 接头
  1 x FDD 接头 支持两个 360K~2.88MB FDDs
  2 个 IDE 接头
  2 个串行 ATA 接头
  1 x IrDA 支持 SIR 接头
  1个扬声器接针
  2 x USB 2.0 接针,支持额外4个USB接口
  1 × S/PDIF 输出接针
  1 x 前端面板 switch/LED 接针
  1 x 前端面板音频接针
  1 x CD 输入接针
  CPUFAN/PWRFAN/SYSFAN 接头

  系统 BIOS    Award BIOS采用4Mb Flash ROM
  支持即插即用 1.0A, APM 1.2, Muli Boot, DMI
  完全支持 ACPI 修正 1.0规范

网友:
自己试。如果不能检测内存,你的主板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主板可以修内存?
用来检测内存用RST,只有一代了。

网友:
我的865GV 好像就有问题 RST 检测 不跑码啊 到现在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