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维修后频率变小怎么办?

楼主(2009-12-30):
我拿到一条DDR2 2G 800的内存条,插在主板上测试POST卡跑EO报警,分析为主板没有找到内存

应该不是数据线上排阻有问题或内存颗粒空焊。看内存上有一八脚的IC应为内存BIOS,手头上刚好有一

同样的废内存条就把不良内存上的八脚IC用废内存条上的ic换了,上板上测试好了能开机了,但在开机自检

画面上看到内存频率为533,在windows里也是看到为533(容量还为2G),请大侠们给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废内存条是

533的所以显示533.另现在怎么能把频率搞到800?是刷BIOS吗?怎么刷?

网友:
刷SPD试下 一般我会先刷SPD试试

网友:
那八脚IC是SPD吗?(那不叫BIOS,是吗?)怎么刷?资料也没有啊!!!!

网友:
刷BIOS 频率800的就OK

网友:
好象不是内存条的事吧,是主板BIOS显示错误吧, 以前我用了一条667  1G的,换个条2

网友:
换了条2G   800的    把CMOS 清了,  结果还是显示667,  内存条按在别人机子上就显示800,   爱显示什么显示什么吧, 要不你就下在个软件测测看看到底是多少的啊? 心理问题! 其实根本没事!或许刷主板BIOS能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