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风扇坏是否会进不了BISO

楼主(2009-12-30):
遇到一台工业设备,系统是在Windows NT的平台上运行的,开机自检后报警系统风扇有问题。
屏幕下面有提示按 F2 进入BIOS, 可是按了 F2后没反应,但是按 Ctrl + Alt + Del 后机器可以重启,之后报同样的警。
系统风扇是经过另一快插板转接的,那块转接板确实有问题

是否系统风扇坏会进不了BIOS,请各位支招。

网友:
应该会.CPU温度高.开机开不了一下.就会关的啊.

网友:
我见过风扇坏 上电都不上的

网友:
可能是主板带风扇测速功能,必须使用带转速信号的风扇,包括CPU风扇和SYSTEM风扇。如果使用的风扇不对或转速达不到要求就出现检测出错。可进入CMOS把风扇侦测功能关掉即可。

网友:
换过风扇了吗 fanuc 是不是加工中心的系统呀

网友:
不单是进不了BIOS,有些要有温控的风扇才能开机

网友:
有的服务器,风扇不转机器都不能启动,,,,,

网友:
没插错把?

网友:
放电看看
应该可以

网友:
当然会了!有的机器风扇转数达不到连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
谢谢各位,确实是带转速信号的风扇。

现在无法进入BIOS,看到有一个74LV14烧裂了,不过听说换了转接板也不行,可能是主板的IO坏了

网友:
主板上给CPU风扇控速的管子坏了,我修过,你量一下风扇的12V是不是变成5V了,或者低了,换了就OK了,祝你好运了

网友:
没检测到风扇可能会报错 挡住

网友:
风扇是可以转的,风扇通过一个转接板再插在主板上的,74LV14在转接板上,从别的好的机器上拆一个转接板过来试也是一样的报警,应该是主板上也有问题了。

网友:
换74LV14很简单,但是就是不知道不能进BIOS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怎么刷啊,初学的不懂。这种情况怎么个搞法?

网友:
你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机箱风扇 报错。。如果风扇接了也转的话。查查 转速的那根线

网友:
有三个风扇,都有信号检测的线,在主板的插口检测,其中一个风扇信号的那条线对地的电阻只有24欧姆,一个风扇信号的那条线与3V是直通的,还有一个风扇对地700欧姆左右。风扇经过转接板的LV14后进入主板,找到这三个风扇信号接到一个LVC08的芯片上面,取下这个芯片后量各信号对地电阻还是一样,又找不到这几个信号的其他连接点,看LV08的位置在FW82801旁边,有可能进了FW82801里面了,看来问题有可能在FW82801上,可是82801有没有引脚,没办法检测。

各位,我的分析对吗?请指点

网友:
总共有三个风扇,都有检测信号线,风扇都是经过转接板插在主板上的,在主板的插座上检测到第一个风扇的信号线对地只有25欧姆的电阻,第二个风扇的信号线对电源是直通的,第三个风扇的信号电阻有几K,前两个信号线应该有问题,第三个风扇应该没什么问题,后来在主板上找到一个LV08,三个信号线都接在这个芯片上,可是取下这个芯片后三个信号对地的电阻没什么变化,说明信号线不只是接在这个芯片上,可是再也找不到与之连接的东西了,看LV08的附近就是南桥FW82801,可是82801是没有引脚的,没法检测啊。
还有什么招啊,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华硕主板会出现风扇差错 报警   我的解决方案是 有风扇接口的地方全插上风扇 好了  就一个一个拔掉试  我遇到过一个 出场设计是两个风扇接口 只接一个风扇  后来坏掉了 我修好之后 非要插两个风扇 机器才会正常 我郁闷的很  没办法我只能让客户又加一个风扇 改到机箱上  不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

网友:
有可能和4楼所说的那样

网友:
昨天去换了南桥,主板上三个风扇的信号线对地的电阻看起来正常了,今天装上机器试的时候开始怕风扇有问题没装,开机的时候内存自检后出现风扇报警,然后显示按F2进入设置,按F2后显示ENTER SETTIN.......,可是几分钟后还是停留在这个画面,按其他键也没有反应,原来死机了,只好关机重来,结果什么都没有显示,只有背光,将内存条和CPU重新拆装也一样,(CPU北桥会发热),将CPU和内存条拿到别的主板上测试是好的,后来找到一个主板诊断卡上去后上电即显示E0,不会变化,是什么原因?

紧急求助!!!

网友:
紧急情况,顶一下!!

网友:
紧急求助!!!

网友:
把那个74LV14换掉在讨论  现在有明显的坏元件你不换还在这里说来说去的都没有用  换掉它要是还有问题就刷写BIOS

网友:
当然换过了
这个问题是人为造成的,之前风扇很想,他们自己在外面买普通的风扇换,结果接错线,烧了主板。
现在是问诊断卡显示E0是什么意思嘛?
怎么之前有显示,现在又没显示了。

网友:
诊断卡显示E0是什么意思?

网友:
、CPU与散热风扇接触不良,或者CPU与散热风扇之间有异物,也可能是因为散热风扇未接电源或灰尘过多时,开机后容易出现虽然主机能够开机加电自检,但始终有异常的报警声提示;有时还能够正常进入系统桌面操作;有时会在启动过程中死机。

  3)、CPU的散热风扇中的速度检测脚断线,造成系统无法检测到风扇转速而不能开机。

  该故障表现为开机加电一段时间后系统突然断电,实际上这是系统在自检时发现CPU风扇转速为零,为避免造成CPU损坏而强制系统断电的保护措施。但是往往因为在自检启动过程中突然断电,有时显示器的画面还没有出现,造成故障不易发现,不容易查出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