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开不了机,重启可以开机.怪了.

楼主(2009-12-30):
我按开机键开机风扇转,就是点不亮主板,但是按了重启键之后,却能正常开机,点亮主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开不了机

网友:
COMS放下电 试试 开关插脚拔插几下

网友:
你是不是用机箱开的机啊,可能是开机键和重启键装错了就这样了啊,你可以先把主板拆下来,触出主板的开机键嘛.

网友:
在确认机箱的插针没有接错的情况下 查主板的触发电路,这都是板卡极的问题了!

网友:
上张测试卡看下不显示时跑什么代码,你查下电源里有没电容鼓包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我加焊时钟就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遇到过是 桥虚焊了 焊哈就好了

网友:
看来这样的问题一定是某的地方虚焊了 呵呵

网友:
你把板子拆下来 开开试试啊, 要是没问题,那就是你机箱那几跟线有连电的了!

网友:
可以触发开机,说明开机电路问题不大,要重点检查南桥及IO了,不知道你的IO是什么型号,是什么芯片组?不了回答。

网友:
想想也有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开机电路.桥松焊较多

网友:
检查一下跳线没问题的话就检查桥加焊一下

网友:
换过一个好的电源试下了

网友:
看看可不可以到主板上直接开机触发

网友:
不能自动复位???能手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