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这些是什么意义

楼主(2009-12-30):
请问高手(我的确不是高手)这个图中的带圈的数字,数字加字母是啥意思.如1B,5A,4B,6A2A,2B还有4,17,14,8等.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晕,数字编号从一开始数你总会吧.比如3A.3B,都代表第三个步骤,其中A在B前面.即先3A后3B,类推3C,3D.....

网友:
这是开机时序图

网友:
谢谢指点.那标有8,8;10,10的就是同时产生的信号,是不分先后的了.

网友:
还是有不明白的,那同一个时序线上标有两个圈又是怎的?如OWRSWVCC2下标有1B,5A.PWRSW#下标有4B,6A?我对本子不通,知道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
没撤了.插AC与电池时待机电压是不同的.一切为了省电.所以你得区分看是什么状态下...
另外,图太小了,字也小,我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