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隔直,通交和滤波的原理实在是搞不懂

楼主(2009-12-30):
如果在简单的电路中,如果被隔直了,那怎么还有电流通过,那和开路有啥区别?
通交,为啥从正半周期到负半周期调换后,电容原有的正电荷会和调换后的负电荷相抵消?电容另一端的负电荷也是一样,为啥会和调换后的正电荷相抵消?既然抵消了,又怎么给电容冲得电?  通交流电路中,到底有没有电流从电容里流过?(电容中间的介质是绝缘的,但是为啥有些人说电子会从电容的一段移动到另一端?而且记忆过程中高中老师讲过,电流的方向和电子移动的方向刚好相反,请问为什么?我忘记了。。)
滤波,怎么滤波法?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不对请不要扔砖头````
1、如果在简单的电路中,如果被隔直了,那怎么还有电流通过,那和开路有啥区别?
电容输入端除了直流信号外,应该还存在交流或脉动直流电,电容对于纯直流电,相对于开路,但基于技术或其它原因,输入信号可能混杂或添加了其它一些非直流信号,所以电容上还会有电流通过。
2、通交,为啥从正半周期到负半周期调换后,电容原有的正电荷会和调换后的负电荷相抵消?
电容的一个特性,就是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3、电容另一端的负电荷也是一样,为啥会和调换后的正电荷相抵消?既然抵消了,又怎么给电容冲得电?
想必楼主把负电荷当成是从负极线输入的电量了`个人理解```负电荷不是没有电,只是低于参考电压(0V),低于参考电压并不等于没有电压`市电是220V50Hz的交流电,你用电笔去量只有火线有电而零线没有电,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我所述的观点。
所以不存在抵消的说法。
4、关于交流电路中电容里面是否有电流通过
个人认为:在纯交流电路中,可把电容看成一个滞后相位的电阻,容抗=ω电阻所以应该是有电流通过的

网友:
对于我们维修人员而言
对元器件的理解,一般达到应用层面就行了
没有必要去研究到元件内部电荷的移动等非常深入的理论

网友:
基础的东西,需要自己去学的,,,,,,

网友:
如果说有电流通过,那不是和书上说的隔直相违背么?   另外,隔直的特性主要用在哪方面啊?在电路中起到了什么角色或者作用?

网友:
电容在充电过程中,电流是从大到小到无.
当电容充满电后,就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刚接触这行业,对基本性的东西不是很了解,如果没准确的概念,我理解不到位,也学不好的。

网友:
电容鼓包就是坏了,如果电源电压过大,还有场电路,行电路,都可能是电容问题,特别是天气热到冷的突变的时候,电容容易失效~~~再就是笔记本中小电容短路~~~~~~漏电~~~个人只理解这些~~~~~~~~

网友:
如果说有电流通过,那不是和书上说的隔直相违背么?   另外,隔直的特性主要用在哪方面啊?在电路中起到了什么角色或者作用?

说明一下:
有电流通过,并不说有直流电流通过,就像我上面所说一样,通过的只是交流或脉动直流电(近似交流)并不违背书上所说隔直。
至于说到隔直的特性
特性就是隔绝直流电(相当于对纯直流电开路)
至于说到隔直的作用,可做到检波,分频,分离信号等等作用
欢迎高手斧正

网友:
楼主对于一些东西在概念上还是很模糊的 比如说电荷 电流 交流电 电容的基本构成方式等等 还有多看看基础方面的书籍才好
对不起,您最近 24 小时上传的附件已超过 10M 的限制,无法继续上传,请返回或稍后再试。
准备传个资料你看看 可惜不能传了 加个qq704635121传你

网友:
如果在简单的电路中,如果被隔直了,那怎么还有电流通过,那和开路有啥区别?
通交,为啥从正半周期到负半周期调换后,电容原有的正电荷会和调换后的负电荷相抵消?电容另一端的负电荷也是一样,为啥会和调换后的正 ...
引用 网友B:

哇,太复杂啦,反正我只知道它是通交阻直,一般也就滤波,还有些电阻很大用于耦合

网友:
如果在简单的电路中,如果被隔直了,那怎么还有电流通过,那和开路有啥区别?
通交,为啥从正半周期到负半周期调换后,电容原有的正电荷会和调换后的负电荷相抵消?电容另一端的负电荷也是一样,为啥会和调换后的正电荷相抵消?既然抵消了,又怎么给电容冲得电?  通交流电路中,到底有没有电流从电容里流过?(电容中间的介质是绝缘的,但是为啥有些人说电子会从电容的一段移动到另一端?而且记忆过程中高中老师讲过,电流的方向和电子移动的方向刚好相反,请问为什么?我忘记了。。)
滤波,怎么滤波法?
  你说的没错,确实是抵消了,不然短路就不会没电了,它带电是因为有电源给它充电。之所以电容能存电也是因为电容是不导通的(不然就抵消完了,那还有电),至于电容的通交阻直就要你去看下电容原理,我这说了对你只有害没帮助。
  滤波是因为不同的电容通过的频率不同(就比如电阻,不同的电阻通过的直流也不同,大了就烧了)。
    我也是新手,一家之谈。

网友:
3楼的解释得很好。电子原器件觉得电感电容最难理解。

网友:
就算是在直流的情况下,对于带电容/电感的电路,你也要从一个瞬态的角度上去考虑
瞬态就是电路的供电突然断掉,将电路图等效一时你就要将电压源对地,电流源断开
由于电容两段的电压不可突变,因此在这一瞬间电容就形成了一个反向的电压源
这是瞬态状况,一下下就过去了

网友:
电容/电感其实真的很好理解的,你可以这样去理解电容隔直通交流的,隔直和滤波的时候,电容好比一个能够高速充放电的电瓶(电池)!通交流的原理:如果你理解成有电流通过电容就错了!交流电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而向后传递的(必须依靠回路)!电容跟电感特性恰好相反!我有说错的地方别笑......

网友:
LZ先把直流电跟交流电理解透彻了,才能对电子器件更好的认识!特别是电压、电流、阻抗、容抗、相位、还有频率等等.......这些搞明白了你也就可以上岗了.......呵呵!

网友:
楼上说的很容易理解,我认为可以那么理解!电容接上直流电后开始充电充饱了就开始放电,这样不就是脉冲电流了吗!但是充放电间隔很短。

网友:
是通上交流电,说错了!电容冲上电后交流电压方向改变,电容通电的电场调转了,没通电一面的电子受电场斥力作用排出电容,如此快速连续就形成电流。

网友:
电容滤波就是根据电容的容量不同,所吸收的电量不同,形成充电时间的不同,放电间隔也就不同,造成脉冲电流的不同,也就是通过的频率不同了!

网友:
在交流通路中电容隔直通交作用,可以举例理解为,当一端接上5-6V的变化电压时,另一端就只产生0-1V的电压电压波动,所以恒定的5V直流被隔离了,只有0-1,即最高电压减去最低电压这个范围内变化的电压被传递.所以叫隔直通交.

交流电路中直流电压的作用主要是调节和稳定晶体管工作点的作用.

网友:
这些基础的内容新手区里面有很多,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没有必要研究的那么透彻,只要知道元器件在电路当中的基本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对维修人员来说可以这样理解:不变化的电流(直流)通过不了电容器,而随时间不断变化的电流(交流)就能通过。

网友:
如果你能看懂这个链接里的内容,你就能基本清楚了。否则对任何人来说都只能说有所了解。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2%C6%B5%E7%C1%F7

关于位移电流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看下面的
http://www.google.cn/search?hl=z ... B%E7%94%B5%E6%B5%81

网友:
中文版的麦克斯韦简介
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

麦克斯韦是19世纪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1831年11月13日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自幼聪颖,父亲是个知识渊博的律师,使麦克斯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进入爱丁堡中学学习14岁就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二次曲线作图问题的论文,已显露出出众的才华。1847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1850年转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系学习,1854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史密斯奖学金,毕业留校任职两年。1856年在苏格兰阿伯丁的马里沙耳任自然哲学教授。1860年到伦敦国王学院任自然哲学和天文学教授。1861年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1865年春辞去教职回到家乡系统地总结他的关于电磁学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电磁场理论的经典巨著《论电和磁》,并于1873年出版,1871年受聘为剑桥大学新设立的卡文迪什试验物理学教授,负责筹建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1874年建成后担任这个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直到1879年11月5日在剑桥逝世。

麦克斯韦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分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光学、力学、弹性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他建立的电磁场理论,将电学、磁学、光学统一起来,是19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最光辉的成果,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综合之一。

麦克斯韦大约于1855年开始研究电磁学,在潜心研究了法拉第关于电磁学方面的新理论和思想之后,坚信法拉第的新理论包含着真理。于是他抱着给法拉第的理论“提供数学方法基础”的愿望,决心把法拉第的天才思想以清晰准确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他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整个电磁现象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凭借他高深的数学造诣和丰富的想象力接连发表了电磁场理论的三篇论文:《论法拉第的力线》(1855年12 月至1856年2月);《论物理的力线》(1861至1862年);《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1864年12月8日)。对前人和他自己的工作进行了综合概括,将电磁场理论用简洁、对称、完美数学形式表示出来,经后人整理和改写,成为经典电动力学主要基础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据此,1865年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电磁波只可能是横波,并计算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同时得出结论: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形式,揭示了光现象和电磁现象之间的联系。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用实验验证了电磁波的存在。麦克斯韦于1873年出版了科学名著《电磁理论》。系统、全面、完美地阐述了电磁场理论。这一理论成为经典物理学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方面麦克斯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气体动理论的创始人之一。1859年他首次用统计规律得出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从而找到了由微观两求统计平均值的更确切的途径。1866年他给出了分子按速度的分布函数的新推导方法,这种方法是以分析正向和反向碰撞为基础的。他引入了驰豫时间的概念,发展了一般形式的输运理论,并把它应用于扩散、热传导和气体内摩擦过程。1867年引入了“统计力学”这个术语。麦克斯韦是运用数学工具分析物理问题和精确地表述科学思想的大师,他非常重视实验,由他负责建立起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在他和以后几位主任的领导下,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学术中心之一。他善于从实验出发,经过敏锐的观察思考,应用娴熟的数学技巧,从缜密的分析和推理,大胆地提出有实验基础的假设,建立新的理论,再使理论及其预言的结论接受实验检验,逐渐完善,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特别是汤姆孙W卓有成效地运用类比的方法使麦克斯韦深受启示,使他成为建立各种模型来类比研究不同物理现象的能手。在他的电磁场理论的三篇论文中多次使用了类比研究方法,寻找到了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逐步揭示了科学真理。

麦克斯韦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方法是人类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网友:
电容里的电流---位移电流,就是麦克斯韦引入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斯韦理论建立(1864年)以后,到赫兹验证电磁波存在(1888年),中间差了24年。

在当时的科学环境下建立完整的电磁场感念和方程式,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智慧,其难度可想而知。只能说麦克斯韦,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