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的困惑

楼主(2009-12-30):
IBMR50E拿来时短路,拆机发现3V短路南桥坏,拆掉南桥,换掉3V双沟MOS管,上电还是短路。郁闷,检查发现CPU供电的一个高端MOS管短路,换掉不短路了,待机0.03正常。上南桥开机,开机瞬间短路,不加电,检查CPU供电(因为手头没有料板),这种情况一般是MOS管的驱动芯片坏了,换掉后,还是瞬间短路,一头雾水。按图索骥,发现有一个驱动芯片的0欧电阻,被换成了小电容(这是被人维修过的机器,并做了手脚),上电这个MOS管处于开路状态,因此短路。更换后,上电了也跑信号。装机验机发现USB口能发现硬件但不识别设备无法使用,无声音(有硬件),再换新南桥故障依旧,困惑呀。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难搞定呢,很有可能需要一并换掉才行,每次单独更换一个只会烧坏一堆元器件
这个板修的代价高了!

网友:
怀疑其他地方还有做的陷阱。

网友:
还是找块料板,跑跑线路吧,都正常了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