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用表如何判断显卡好坏?

楼主(2009-12-30):
我的是Nc6230 以前花屏逐渐加重至不开机 然后在本地一个师傅那里修没修好,一直闲置在家里 最近在基地看了很多关于BGA的贴子 于是想自己拆下显卡重做BGA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怎样判断显卡是否损坏 在基地看到有师傅说测主板反面电容 都怪自己太菜看不懂,还有能不能拆下显卡再测 因为是被修过的 比较担心

网友:
只能判断是否短路,而且也只是个参考。不是完全决定因素

网友:
~~~~~~加焊显卡主芯片,用免清洗助焊几加上吹吹看

网友:
看来没有偷懒的方法了,我拆下来植锡重新弄 到时候汇报结果!谢谢各位大哥(叔叔)

网友:
你自己恐怕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