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典型故障

楼主(2009-12-30):
今天维修一块G31主板
电源座各阻值正常,于是上电测量,玛卡不复位,于是查供电,内存,时钟,桥供电一切正常,cpu无输出电压,控制电压为0
于是换掉辅助IC芯片,结果还是无电压,以为主RT8802A主IC坏 拆掉换个,故障依旧,纳闷了,
测试RT8802A供电正常,辅助IC不输出控制电压,测量主IC旁个电阻和辅助IC旁电容,结果辅助IC有12v和5v进去,但是无电压输出给72TH02MOS管控制电压
于是又换掉一个辅助IC,结果依旧,板子三项供电 于是每个上管和下管对应辅助IC的各交都测了一下,结果测得最后一组 下管与辅助IC不直通,导致ic输出不了控制电压,但是 主板明显又无断线 连接的电阻也是好的,于是尝试拆下上管下管 改两项供电 结果玛卡跑吗了 电压出来了。一个下管和辅助IC不连通导致整个IC屋控制电压输出

网友:
学习了。呵呵这样也可以

网友:
飞根线过去不行吗,要是改成两厢供电话,处理大程序的时候容易出毛病不稳定

网友:
两相也可以正常使用,看见过有人修成一相的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哈哈哈,这样也行,学习学习

网友:
遇过同样的问题,技嘉865主板,三相供电的,就是没有控制电压,把驱动芯片换了也一样,最后不行拆掉一相就好了。现在也没出问题.....

网友:
这样改是不是Vcore就低了啊

如果不低,能稳定正常使用,那就是供电IC会根据电压输出反馈信号自动调整占空比达到正常的Vore值

网友(2010-06-24):
要是你玩游戏电脑就容易死机了 功耗比较大

网友:
应急维修行还行,最好还是把那相修好。太热容易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