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装不了XP!!

楼主(2009-12-30):
我这是HP CQ40-404TX  原装vista系统  我想装XP 但不怎么装  听说要刷BIOS   又不知道怎么刷  那位大哥赐教一下啊  谢谢  顺便把BIOS程序也告诉我! 那是万分感激啊!

网友:
一般也就声卡驱动难装些。系统是可以按上去的。以前装的cq306 cq307等型号的。刷了bios后有爆音。。。。。
这个bios是我以前用的。现在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子了。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
是呀,我也有一台CQ40-514TX这个装不了XP,没有IDE模式,只有WIN VISTA的ACHI

网友:
有些PE集成ich9 10的驱动的可以认出南桥,然后GHOST集成ich9 10的xp版本,应该可行吧

网友:
是克隆不进去好是进系统蓝屏?克隆不进去要进COMS设置硬盘的模式的,也可以把硬盘拆下载放到别的电脑克隆好后再装回去,一般原装机克隆不进去可以装安装版的XP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于wixp中没有集成sata驱动,你可先在的本本BIOS中将achi 更改为IDE ,如果不能更改的话可以用nLite 这个软件把sata驱动集成后(xp为硬装那种),从新刻盘,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你用安装盘试试,HP CQ40  。我们也装过很多,不要他自带的驱动.        声卡驱动不好装。

网友:
建议用驱动人生之类的帮你搜索驱动

网友:
用移动软驱加载SATA驱动!装系统!

网友:
HP CQ40的机子,前几天我也没有装起来,原版的盘也不行,然且拿到卖HP的地方,看他们用PE分区,直接GHOST一个镜像重起就OK了,估计是原版做好的镜像。不知道这个怎么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