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拆笔记本,拆一款神舟A250T,C壳不知如何拆开了,求 ...
学习拆笔记本,拆一款神舟A250T,C壳不知如何拆开了,求助!

楼主(2009-12-30):
学习拆
笔记本
,拆一款神舟A250T,C壳不知如何拆开了,求助!谁有神舟的维修手册,传一个参考下……
已解决:原来螺丝已全部下了,就是在音量控制那个地方卡住了,要用些力气和技巧把那个部分脱开就能把主板和C分离开了。
笔记本

网友:
见螺丝就下

网友:
先把前置面板 干掉 一般从中间用指甲看看能弄下来吗?

网友:
神州之类的本本,有的先拆D壳

网友:
螺丝卸完还是取不下来就要仔细检查一下哪还有卡扣卡子,不要硬来会扳断的~~

网友:
你让我们灌水也不要发这样的标题撒
固定螺丝在后盖上,把固定螺丝去掉就可以把后盖与上盖分开,中间还有很多塑料卡子卡着,拆开有相当大的难度

网友:
液晶屏已拆掉。D壳也拆掉,键盘也拆下了,C和主板就是弄不开,没找到其他的螺丝了……再去弄下……

网友:
记好螺丝位置全拆了.

网友:
755准系统的非常好拆呀

网友:
看是不是先拆后壳

网友:
有的螺丝是藏在什么底下的,,,要认真找呀

网友:
是不是这个机子啊,看看卡子。

网友:
神舟机子都这样,,总有一两个螺丝躲得很隐密

网友:
..呵呵想必LZ已经拆开了。。。神舟的本本,本来就很垃圾的。。。 价格低廉能 肯定缩水会厉害的了

网友:
拂泪飞花
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