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2 纠结的维修经历

楼主(2009-12-30):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联想E42笔记本过来维修废话不多说啦
  拆机一看北桥南桥都做过啦 ,显卡是板插的8600 ,  不清楚情况先打一遍电感上的阻止正常。
上电电流0.05-1.07-1.00 不动了,  量了以下电感 1.05v没出来心想好修。
找图分析下吧 。 如图 1
1.8v1.05v是由OZ813LN_QFN24 控制管理的 ,1.8v出来了1.05v没出来,
芯片的供电原理0Z813_B+供电到达PQ22和PQ24的上管和芯片的的第2脚 ,,+5VALWP分别经过PR99到达芯片的第5脚VDDA和第16脚VDDP
当1脚6脚接到高电平时芯片的第17脚19脚控制PQ23PQ22输出1.8v,14脚12脚控制PQ24PQ31输出1.05v。
看图2
如图2 ,1脚由SYSON经过PR266到达芯片的第一脚有3.3v电压 6脚由SUSP#经过PR179到达芯片的第6脚有3.4v,都有高电平没输出没理由啊 管他三七二十一换了 OZ813LN_QFN24 在说 刚好有快F41的料板。
晕 换了个还是一样的PQ24和PQ31还是没电压然道是后级或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PL11经过。
图3,
先把PC78PC229PC230全换了还是不行  1.05v后级的电容等全换了一次还是不行 我要晕倒了
就剩下一个电感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换了个 。。。。。。。神奇了,1.05既然出来了。哈哈,开机电流正常跑。接个外显,,。。没显,想到要切换,上屏,显示。。。红屏, ,想到别人做过了桥,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个以前从料板上拆的植好了珠的北桥干上。。。。电流跑到0.9几上不了,一摸北桥,又轻微发烫,估计坏了。于是把原来的植好,在装上,电流正常,但还是红屏,怀疑桥坏,但想想独显的关联应该不大啊,虽然别人做过,但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坏啊,于是在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主板上的屏接口有根针弯了,,可能是上家没插好弄的吧。。。调直后,显示正常。。。。。。。。。。装机,,,进系统,,蓝屏,,从做,,ok

网友:
红屏这点。楼主真是细心。不然得纠结的不行。

网友:
的确 红屏的一般还是考虑屏线部分的问题

网友:
支持支持!如果说是屏显接口的问题,那么外接CRT应该会OK啊。
幸好楼主没有走进屏坏的死胡同里面去!

网友:
进来了就来学习学习!!

呵呵

网友:
这块板外接是不显示的,在BIOS内默认用LCD

网友:
楼主放个图纸出来大家分享下你的思路嘛。

网友:
LZ真细心,

网友:
965北桥植株还真的不好植

网友:
OZ813LN和管子一起坏的 我也遇到过 不过这个板子我修的是南桥击穿,电感问题还没遇到过!
这个板子的USB接口设计的异常垃圾,USB故障和南桥故障居多.

网友:
还在学习中啊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新手向你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呀,

网友:
看来先简后繁的思路随时都不可以忘啊!

网友:
电流0.9几   北桥轻微烫    正常的

网友:
我挺 佩服楼主的 说干 北桥就干 切菜一样,,真厉害

网友:
看来先简后繁的思路随时都不可以忘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估计是LZ的设备先进啊,做BGA比吃饭还简单啊。

网友:
965的桥,做不好,老是一坨一坨 粘在一起。

网友:
这个难修,看看都头疼,真有水平,佩服!如果能有你一半就好了。呵呵

网友:
感觉大家做桥像焊接一般元件那样简单.我何时才能做好桥啊..

网友:
缺色 为什么楼主没有事先考虑到 去量一下屏线接口的阻值呢? 或者是屏线
而是一味去焊北桥, 如果都这么做 不怕PCB 挂了? 做好北桥 等桥面后 最起码要打下各基本点的阻值

网友:
楼主干桥的技术真牛 干净利落

网友:
针弯了做了两次BGA

网友:
电感居然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红屏怎么想到要做桥?应该考虑屏线吧

网友:
我的E41也是红屏,重新拔插了下屏线接口,一切OK!

网友:
供电可以查,人维故障造成的红屏就麻烦了.LZ很细心呀

网友:
红屏去做北桥,这个思路是错的。。。首先是测量屏线的对地阻值啊。。。。红色的信号线对地阻值正常否,屏线断或屏线接口接触不好,或者显卡内部红色信号线虚。。。。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精彩的分析。。。。谢谢。。。。

网友:
这主板的显卡是板插的?

网友:
楼主真是胆大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