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 0。6A

楼主(2009-12-30):
一台Dell D600开机电流表到0。6A就停住了,还有短路现象,拆开测了CPU核心供电外的两个大电感对地阻值为0,除了上下管和电源管理IC外还有哪部分短会引起,有修过这机子的吗??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254-1-1.html
cpu
主板维修

网友:
恭喜你拉 就一个电容坏了 一个一个拆

网友:
CPU核心供电外的两个大电感对地阻值为0 怎么不会大电流而是0.6??

网友:
一般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