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逸100高压板接口供电电压

楼主(2009-12-30):
如题,一台天逸100开机暗屏,外接显示全正常,就是笔记本屏灯管不亮,已知屏是好的,灯管没问题,高压条也换了,故障依旧,现在只有怀疑主板上的高压板工作条件的控制信号这部分,我在线测得VCC19V 有一青色线为3。2V,还有接地端,其它两根应该是亮度和什么的,但二极管档打阻值无穷大,电压为0V,现在想哪位知道这情况是哪的问题,是显卡吗??求助

网友:
主供电有了 19V   另一组 开启信号也有了 3.2V 。接地正常。  亮度我记得是底电压是最亮(不知道是不是不错的。)

道理来说是应该正常啦!

要么你改个通用高压条试试呢!~

网友:
高压条换到其他一台上试了可以。。最后确定是主板没有控制信号送过来。。。是主板的问题。。最后是司法部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