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不玩CF不断电,一玩CF20分钟内断电!

楼主(2009-12-31):
这是一个我前几天遇到的问题!呵呵,我已经解决了的!但是还是想拿出来探讨下!!
谜底我先不公开!!我会列举出我在排除这个问题的所有步骤!大家请踊跃发表下你们自己的想法!!猜测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当时没拍图,所以没办法说的太详细!大概吧,呵呵,纯粹是讨论!!
     我朋友的电脑装了有一年,配置大概如下:昂达A69V主板,AM2 4200+双核CPU,黑金刚1GDDR 800内存,希捷80G/SATA8m硬盘,板载10/100M网卡,CPU风扇是原CPU盒装的,其他的不关事了!
问题是这样的,他前段时间装了个穿越火线CF游戏,只要一开这个游戏,20分钟内电脑主机就自己断电.玩其他的QQ游戏,看电影,聊天,一天也不会断电死机!!这里我测试过了,也用手探测过温度,CPU散热器一点不烫,温度大概是20度,还是冬天呢!换了根新的2G条子,换了个新的长城电源300W电源测试问题依旧!未换CPU风扇,CPU,硬盘!!这几样根本就没问题!!
条件:
1,网络是电信宽带2M(呵呵顺带提醒下,我是广东人,都说南电信,北网通),下载速度达到250KB/S 玩游戏绝对没问题!
2,更换了电源,内存,问题依旧
3,从新安装了个系统问题依旧
4.换上了新的散热硅胶,问题依旧
5,更新了官方所有的最新驱动,问题依旧
6,玩游戏时候开着任务管理器,查看了CPU 的使用率,其中一个核心的使用率100%,另个核心使用率1%,此时用手摸CPU风扇,温度绝对正常!!
7,用EVEREST检测主机温度,硬盘,主板,各部分温度正常,就是CPU的核心温度一85度左右,核心温度二40度左右,CPU温度65度左右!!
OK ,条件就是这么多!现在是交给大家思考的时间!(补充:我没换CPU风扇解决了问题)
答案在过几天公布!!保持神秘,关于大家提出的问题和一些答案我会解释!!还请大家踊跃跟帖!!谢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块A69V的主板测试下!!
今天更新了贴子,问题答案也公布了。谢谢大家踊跃跟帖。

网友:
主板芯片过热导致"保护电路"作用,特别是 南、北桥。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主板供电给显卡不稳定吧

网友:
既然都换了,那就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
6,玩游戏时候开着任务管理器,查看了CPU 的使用率,其中一个核心的使用率100%,另个核心使用率1%,此时用手摸CPU风扇,温度绝对正常!!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482-1-1.html
一般双核便用率均衡的,可能就是设置CF用一个CPU吧

网友:
6,玩游戏时候开着任务管理器,查看了CPU 的使用率,其中一个核心的使用率100%,另个核心使用率1%,此时用手摸CPU风扇,温度绝对正常!!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 ...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说的有点捱着边了,可是你还是要把边板拆了,一合上边板,就死机,这个也还是不太好呀

网友:
主板芯片过热导致"保护电路"作用,特别是 南、北桥。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我给出的条件里面主板的各项温度都说明了呀!!当然,您说的这个过热保护还是经常都会遇到的!!我本人就遇到好几次了
这个南北桥过热可以在芯片上面用手感受出来,只要加散热器就OK !!
我这次的不是芯片过热!!

网友:
关于几个仁兄说是显卡没问题,我说了呀,可以进游戏玩十几分钟呀!!所以显卡是正常的!!

网友:
6,玩游戏时候开着任务管理器,查看了CPU 的使用率,其中一个核心的使用率100%,另个核心使用率1%,此时用手摸CPU风扇,温度绝对正常!!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 ...
引用 网友A:

7楼这个兄弟的说法“一般双核使用率均衡的,可能就是设置CF用一个CPU”开始我和你想法是一样的!!当时我在处理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想的呀!可是开了这个游戏后还就是找不到如何设置这个分配核心的问题。
然后又在我本人电脑上测试了下游戏中开任务管理器,CPU的使用率都是一样!!这个想法后来放弃了!!也不对呀!!

网友:
再猜一次!

排除 主板元件过热 因素;是 BIOS 问题吧;我记得  690G、780G 都有个通病,最后 升级 主板 BIOS 版本 就OK乐。

网友:
分区表值得怀疑

网友:
我猜是300W电源问题,300W有点勉强了

网友:
供电,散热

网友:
我只知道啊,就是打上双核补丁是不是啊。答对加分哦。。。。。

网友:
我很欣赏楼主的这样的经验共享,先列出条件,检测过程,留个悬念。然后让大家参与,这样想身临其境的解决问题一样,对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各位老鸟和高手多多这样共享经验啊,小鸟在此致敬。。。。。

网友:
呵呵,有一天时间没空了,都没上来看看,大家都很踊跃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此我很开心,更开心的是有朋友喜欢我这样的经验分享方式,再次谢谢各位了!!
现在我公布答案咯!呵呵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调整过onda A69V的BIOS,有没注意到有相CPU里面的有项参数是关于CPU的K8 什么的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只是把那CPU里面的一项K8 什么什么的设置为AUTO方式就OK了!!
并没有做太复杂的东西!之前我是调整过BIOS为出厂默认方式的,但是不行,后来就想到是不是CPU内核温度太高引起的,就到BIOS里面看看了,看到PC选项里面的CPU温度并不高,但是我用软件检测到内核温度有一个是85度左右,我想就是这个内核温度引起的吧,因为不开那游戏平时都是50度以下。所以我就找CPU选项可以调整的,但是都是些关于超频的例如电压调整啦,外频调整啦,这些我想过了都不关事,又在找,我发现有个CPU选项里面有个K8什么的 是设置为禁用,我就尝试着把它设置为自动,结果还真是这么回事!!呵呵

网友:
我也很欣赏楼主的这种做法,虽然有点灌水的感觉,但是真的很不错,不像其他的帖子,问题出来后,答案也就跟着出来了,失去的原有的价值 。谢谢

网友:
原来还真在BIOS里设置啊,看来我失算了。

网友:
AMD牌子的电脑都是 破烂货,至于出这种问题也就不奇怪了.换一套intel的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
呵呵,学习了!这样的学习方法好

网友:
AMD平台确实比INTEL的平台问题多很多
而且遇到了好多AMD 的双核CPU无缘无故损坏的
有些先是容易莫名其妙的断电,温度什么都没问题,过一段时间CPU就挂了

网友(2010-05-21):
我有块板子差不多!我来试试看

网友D:
打一个AMD双核的补丁···或者在进程里关掉一个核··单核运行···如果不行的话就像前几楼的改一下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