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速配 PCX 8500GT

楼主(2009-12-31):
来了两张双敏 速配 PCX 8500GT 256M128BT.都是花屏,MATS测后两块都是C区出错<其中一颗>都是三星显存.都加焊一次显存,嘻嘻.... 测试OK了一张.另一张加焊显存还是花屏.之后加焊GPU就OK了. 进系统都正常用/. 呵呵头开始晕了/<在维修中个人领吾出这 双敏速配PCX 8500GT 型号的卡在跑3D是出了名黑屏或闪屏>两张卡在跑3D,一张一开始跑就闪屏了.你不动它也能跑完3D能看到分数都不死机黑屏什么的,3D一完就正常了<不闪>这张是加焊显存加好的,出了这样的问题又怀疑GPU空焊加了问题不变.另一张跑03开始都正常也不闪屏,跑到最后的那一段时就闪了几下<正常卡不会闪>....  这样都不知该从何下手.请高手们指点指点下.........................................

闪屏现象已解决,门电路问题----显卡修好了

网友:
查GPU到接口电路这方面

网友:
ttl门电路 08系列ttl芯片 的供电或本身问题 ,绝一点直接短接掉 ttl芯片

网友:
  值得学习,以后自己也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YES.....  就是那TT挂了.换上OK了.

网友:
又出来一张无显示的.加焊GPU能测试卡能走到26(之前重做过珠)..无显...BIOS也刷过问题一样.那个叫TT的也换了.拿同样的卡测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又出来一张无显示的.加焊GPU能测试卡能走到26(之前重做过珠)..无显...BIOS也刷过问题一样.那个叫TT的也换了.拿同样的卡测的电压都正常.......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关门电路的问题,如果挡住不走码的时候按下主板ps-on键  可以关掉计算机,那么请更换显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