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65R外接不显本屏可显

楼主(2009-12-31):
如期所说,本屏可能正常显示,但外接不显,进入系统能认到外插显示器,切换时也能动作,本本的屏会黑了。但外接不显示,提示无信号连接,打VGA插头的阻值,R,G,B全是83,但行场同步是无穷大,没思路了。里边没找到坏件

网友:
先拆机, 查线路吧,  看是不是显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