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478CPU主供电0.91V

楼主(2009-12-31):
主供电0.91V,不跑码,内存供电正常,无PG信号
上管0.91V下管无电压

网友:
主供电一般在1.1V以上,我修的板子都是.我不敢肯定有小于这个的

网友:
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下,不行多数为北桥问题

网友:
上管0.9V
1 表笔接触不好,
2电源有问题
3 12V到上管断线

网友:
估计是北桥坏了  你换个CPU试试  在看看电源管理  一般 是1.1V以上 1.5V  一下 算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