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

楼主(2009-12-31):
用手触下晶振就可以开机,不触就开不了机,有谁知道是怎么会事吗?

网友:
换过晶振了,还是一样。

网友:
拆掉谐振电容,再不行就可能是南桥不良

网友:
你压呀桥看看行不行啊? 要是没反映就用万用表量量晶震旁有没有坏的元气件啊!

网友:
LZ你换晶振的时候有没有把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换晶振是把谐振电容一起换掉,一般都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换2个谐振电容,没好就加焊南桥

网友:
如果是手一触摸到晶振时就能开机的话,肯定就是COMS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换了谐振电容好了!OK

网友:
不是已经有贴发过吗?换晶振,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