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台联想昭阳7050CFe的本,现在将维修过程发上来

楼主(2009-12-31):
前两天一同行送来两台本一台旭日150(这台修的是通病不用多说了),还有一台就是昭阳的7050CFe,昭阳的这台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电流只有0.03.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于是就直接拆机取出主板,目测整个主板发现在主板正面U20(M38867)与U19(M88862)处有明显的绿色钢锈,于是处理铜锈,处理完后再检查别的地方有没有同样因进液而产生钢锈的地方,没发现,通电还是一样不开机电流跑0.05就不动了.我就将这两个芯片重新焊接,发现可以开机了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但是等接上BIOS电池后又是同样的电流开机只跑到0.05不动了,我就想会不会电池坏了,仔细一看电池的接线口也绿了,接掉开机好了,机器就这样修好了.我个人喜欢在焊一些大芯片的时候把BIOS电池拆下来,等所有故障都修好后再接上,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习惯.希望大家以后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先检查一下BIOS电池.

网友:
好个屁,有的主板要有CMOS电池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有些板子没上BIOS电池是无法开机的,焊IC卸掉BIOS电池最安全,但是试机的时候还是上上去比较好

网友:
楼主吸取教训了吧。。就是因为电池座问题导致不通电!

网友:
谢谢大家,以后就记住了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致不开机应该很常见 我有时一个月能遇到好几次,以后再遇到开不了机的先检查电池是不是有电.

网友:
我以后一定记住加焊的时候取下BIOS电池。加焊完了装上电池试机。

网友:
电池出端都有限流电阻,后级拖拖焊焊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又学习了。。。。。有的主板没有BIOS电池不能开机。。。谢谢

网友(2010-02-17):
楼主  好多的主板BIOS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2010-05-01):
BIOS电池还挺重要的么,,那它没电了岂不不能开机了就。。

网友(2010-06-16):
遇到过几次电池座虚焊引起的触发电流很低,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2012-10-11):
这是必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