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脚BIOS芯片可否代换8脚的BIOS芯片

楼主(2009-12-31):
一块华擎ALIVENF7G-HD720P的AM2主板,已确认是BIOS刷新失败引起,但是客户拔下的过程中不小心把8脚BIOS芯片弄丢了。因为不知道8脚BIOS芯片的型号,同时手头也没有刷8脚BIOS芯片的编程器。一眼看到主板BIOS旁边还留有32脚的普通BIOS芯片的焊接点,于是有个想法:能不能把早期AM2主板的BIOS芯片诸如W39V040FAP之类的先用普通编程器刷好,然后焊接上去。敢问各位,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网友:
不行,除非你做个协议转换的接口或者你这个板上有这两个电路接口。
8脚BIOS芯片的型号一般也是通用的,你查下这个板的容量,用相应的型号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