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不定时暗屏。

楼主(2009-12-31):
我收了一台IBM R40E ,第二天就暗屏,不是暗的看不见,就是亮度低。有时连用好几天也正常。高压条也没什么虚焊,我拆开看了看。屏的灯管我也拆下来看了,也没问题。我就用着它,这几天一直正常。
暗屏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虚焊了?不然就是屏线和主板接口虚焊了,以前修到过一个主板上屏线接口虚焊引起暗屏的

网友:
R40的通病,主板用料较次,造成电压不稳定,以至于有时候将LCD接口电压拉低,所以建议你还是不要在这上面花太多的功夫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几位。我先用着,不行再说。

网友:
是不是你们家的风水不好哟

网友:
我感觉还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从我发贴到现在,正常使用。当台机用算了,

网友:
原来也是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