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6E910GL-ML

楼主(2009-12-31):
手上两块这板子...都是内存那边的电容暴了..然后内存电压不正常.两个MOS管都无输出..RT9202.也无输出..哪位高手修过同样的板子..是不是RT9202坏..手上无这配件.确定就发配件拉。..

网友:
买来换,换了好收钱了。

网友:
换了。不过都没好。内存电压正常了。。假负载也都正常。还是不过CPU

网友:
RT6520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