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脑进入系统,运行一段时间,黑屏,指示灯绿灯,(不是屏保)

楼主(2009-12-31):
电脑进入系统,运行一段时间,黑屏,指示灯绿灯,(不是屏保),不死机。我代换过内存,显卡(集成),显示器。电源。现象仍旧!~

网友:
显卡呢   CPU   呢?

网友:
试过了。不行。

网友:
慢装个系统  官网下载驱动  然后再试机   不行换主板测下 是否为板的问题  (BIOS设置)

另外 显示器 不要装驱动 用自认的就行    曾经遇到过客户自己装了 飞利浦 的液晶驱动  1小时左右 白屏 的

网友:
我 觉得 最好 把这台机器的东西拿到其他机器上去 试试 应该可以初步判断 问题
有的 会遇到特殊情况

网友:
刚换过系统试后。又是不行。头痛呀。手头上没有板试机。烦。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板子啊,是的话,在BIOS里面电源设置屏幕节能模式为一直开着:always on;然后进系统到电源管理里面设置一直开着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慢装个系统  官网下载驱动  然后再试机   不行换主板测下 是否为板的问题  (BIOS设置)

另外 显示器 不要装驱动 用自认的就行    曾经遇到过客户自己装了 飞利浦 的液晶驱动  1小时左右 白屏 的
引用 网友A:

lz应该怀疑驱动,我现在类似的问题,就是屏幕闪一下黑了,又闪一下好了,各几秒就出现,如此反复。我现在在下驱动。
我用的是win7系统。

网友:
我重新启动进入系统就听到安装驱动的响声,win7把分辨率降为1024x768,结果正常显示了,不过调回原来的分辨率又出现,把下好的新版驱动装上,但没有原来的1440*900了,奇怪了。就跳为1280*960,没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也提示了我们要注意分辨率的问题。。。。。。。。
不过可以手动更改回来,在NVIDIA的控制面板了添加1440*900,至此ok。。。